伺服阀压漂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05):
请问伺服阀供回油压漂由什么因素引起?考察的是伺服阀什么性能。

网友:
伺服阀一般都是工作在恒压源下,如果供油压力或者回油压力有变化会使伺服阀的工作点发生漂移,引起流量增益、压力增益等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他的动态性能。设计伺服系统的时候,这些因素考虑的比较少,总认为是在理想的设定状态下,但实际上我们设计系统都留有一定的余量,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

楼主:
哈。我没有说明白。
5 W2 ]9 F- k4 ~我们是伺服阀生产厂家,回油压漂是性能考察的指标之一。在最近的几批伺服阀的调试中,出现了回油压漂超差的现象,阀前置放大级为偏转板式。问题已确定为前置级的问题,思路已经有了,问题正在解决中!谢谢老大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