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皮带轮是否要校平衡?

楼主(2009-03-05):
各位老师:

我的机械是做发动机气门的,其尺寸与表面粗糙度要求较高,机械主轴为动静压,请问电机的皮带轮是否要校平衡?

谢谢!

网友:
不明白,请详细说明

网友:
带轮要做平衡

网友:
带轮要做动平衡

网友(2010-03-28):
当然要做啦。

网友:
这个应该在带轮出厂的时候就做好。否则会导致偏心损坏电机轴承。但是普通机械加装皮带后这种径向力就被抵消掉了。但是发动机气门这个行当不太懂,有没有影响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最好有图纸上传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
是要做的,但是对气门不熟悉

网友(2010-08-05):
回复 楼主:

    要的哦

网友:
带轮要做平衡的,不然噪音大,电流也会偏高一点。。。

网友:
肯定要做平衡的啊!!!!!!!!!!!!!!!!!!!!!!!!!!!!

网友:
要的啊,不校的话久了会对轴有影响的

网友(2010-09-08):
带轮当然要做平衡了,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