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材料40Cr,两端打了A型中心孔,渗碳和淬火---请教

楼主(2009-03-06):
一根轴,材料40Cr,轴的两端打了A型中心孔,轴需要磨外圆的。而且轴要求整根都渗碳和淬火,表面硬度达Rc58—62。
请问这样处理后,中心孔还能修复吗?中心钻的硬度有多少度?有什么办法不让中心孔处的硬度提高呢?

楼主:
自己顶下呀,急..

网友A:
渗碳时中心孔可保护,不被渗到碳

磨之前上车床研磨修正中心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碳时中心孔可保护,不被渗到碳

磨之前上车床研磨修正中心孔

渗碳温度不也挺高的呀,中心孔不会变形吗?还有渗碳后此轴的硬度能有多少度呀?

网友B:
渗碳淬火时,用防渗碳涂料之类的东西将中心孔部位加以防护,磨削加工前修正中心孔
不过,材料为40Cr的轴还需要渗碳处理,记得常用低碳钢或者低碳合金钢渗碳的

网友:
5楼说的对
40Cr属于中碳低淬透性调质钢----调质+表面淬火,或调质+镀硬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渗碳淬火时,用防渗碳涂料之类的东西将中心孔部位加以防护,磨削加工前修正中心孔
不过,材料为40Cr的轴还需要渗碳处理,记得常用低碳钢或者低碳合金钢渗碳的

是我弄错了,材料应该是20Crnimo

网友:
一种方法考虑将轴的两个端面在渗碳时防护起来
另一种法发就是将此轴改为焊接加工件,两端带有中心孔的轴段是装配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