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形位公差时,三个格子不在同一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06):
标注形位公差时,三个格子不在同一行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怎么调整?

请教,谢谢!

网友:
新鲜,没遇见过.

网友:
没遇见过,你可以把图贴出来看看嘛

网友:
是不是软件没装好?能否重装一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回帖

网友:
应该是不平行。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怎么还会有这种事?!

网友(2009-11-03):
怎么处理的!说出来大家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