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能否一次冲压成型?

楼主(2009-03-06):
请问这个件能否一次冲压成型
厚度是5毫米的热板,外形是弧形中间有个宽度为3.4的槽

外形尺寸  总长度是320毫米   宽度是 20   如果开模具的话 需要多少钱
是落料再成型                  还是一次 就落料加成型

谢谢!

网友:
一套模具OK

楼主:
一套模具
多少钱  ??

网友:
R370一次冲压成型的话应该会有点小小的变形的,可能370不能保证的很完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不会

网友:
报价问题就不方便啦
都不相一致的

你这个的难点是3.4槽太窄<5mm以及弧度要一次出来

网友:
请渃梨梨谈谈这种大圆弧的回弹控制,你对较厚的零件应该很有经验的,通常采用什么方法。另外感谢你对我上次黄铜件问题的解答。 模具正在设计中,等结果出来再告诉你。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绝招实在说不得啊
说了就没饭吃了,抱歉啊
做这类的不锈钢比较多,表壳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绝招实在说不得啊
说了就没饭吃了,抱歉啊
做这类的不锈钢比较多,表壳上用的

 怕我抢你的饭碗啊,以后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请你多多帮忙啊,

楼主:
是不是槽宽度小于板材厚度的话  就不能冲压了
容易造成凸模断裂?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做寿命降低很多
前提是多准备几支冲针,以备生产修模之便

楼主:
请问如果板厚改为4毫米的话是不是情况就会好很多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是当然
越薄越有利

网友:
觉得一次做出来很浪费材料,应该不划算,建议分开。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讲呢
说来听听
一次怎么浪费材料了?

网友:
很简单呀!落料+成型 一步搞定就是我经常干的事情~
开个 复合型 模具就OK了!要考虑模具的材料哦!

网友:
一套模具做出来,不管是复合还是级进必须要四周留废料,且材料本身很厚,留的废料自然也要相对多,估计利用率最多50%
如果分开的话,看产品对精度要求应该不严格,那就可以直接将板料开到要求的宽度,然后只需切断,再冲孔成型,这样可以做到四周零废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先从人工成本,我否决
再说工艺,你注意槽到边的距离没有,你能保证压的住料不翻边?我再次否决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分两次做
一定要开料和槽孔一起出来,在一步
弯形第二步
这是做不出一次OK的工艺

网友:
呵呵,那要看楼主产量啦,应该不大,不大的话其实不必太考虑人工成本,且做一次模具费用还是挺贵的。
压边这是个问题,模具做大点,压边力做到足够大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次没有两次贵吧
不会是我的算帐有问题

网友:
我来说说吧,我认为先剪板下料到尺寸,然后三辊辊弯,最后模具冲槽,冲裁时需要斜刃冲裁,强力压边,这样综合成本最低

网友:
不是 是容易产生毛刺
这个模具很简单 只是怕中间的槽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