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割缝与板厚的关系---请教

楼主(2009-03-06):
激光切割的割缝、间隔余量与板厚的关系是怎样的,如15t的钢板切割成100*200见方的工件需预留的余量是多少,工件与工件的间隔余量是多少,请高人指教!

网友:
激光加工的优势之一就是,在排版时 比冲床节约板材
我们厂里 一般10T以下是 工件与工件为3-5MM 10T以上6-10MM

如果是楼上说的 100*200的矩形工件的话  我们做成100.2*200.2 直接切割不留余量

网友:
同意楼上那个同志说的。和我们这的一样

网友:
10T以上6-10MM  ,为何又只留0.2mm呢

网友:
0.2mm那个是激光光束半径的手动补偿.像你切这样子的厚板一般是做成共边切割比较方便,既省料切割时又不会过热.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切割这样的方板共边切割最合适了。

网友:
什么是共边切割呢?

网友(2009-07-15):
好办法,多谢指导

网友:
但共边切割适合薄板(6mm以内),厚板的话由于热影响尺寸会有偏差。哪怕是另加补偿或跳跃式切割,效果都达不到普通切割,所以厚板切割还是建议不用共边切割。

网友(2009-08-24):
受到教育了

网友:
了解一下对以后有帮助

网友:
大K的说法有问题,你都下成100.2*200.2,还不如直接就下成100*200了,再就你下成100.2*200.2后你还能保证切割成100*200?请教下如何保证?个人认为是整板上料,用共边切割,边缘废料最少余10MM。

网友:
不完全赞成楼上的看法!
个人觉得厚板类工件不管是异形件还是规则件,手动加补偿(0.2~0.5)、共线切割是一很好的方法!但切割时考虑到热变形一定要注意外形的切割方向:应先切割与母材较远的外形边,纵横比较大的细长件更要注意此类问题!

网友:
总结一下,楼主的意思就是排版尺寸100.2*200.2,共切边,中间不留间隔余量,是么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O(∩_∩)O~

网友(2009-12-22):
我是激光切割高手,欢迎交流。qq:820025114

网友(2011-07-05):
各位前辈  我是新手 能具体说说共边切割到底怎么切 怎么省时又省力还省钱哇

网友(2011-08-07):
是应共边切,有人干过说是6mm以上用比较好吗。我看他是实际总结的。

网友:
用fastnest作共边切割套料编程,穿孔点和切割顺序完全由软件控制,人工干预不了。

网友:
软件里有割缝补偿,激光的割缝有0.2-0.5之间,后板大一些!

网友(2011-10-11):
100.5*200.5   15个厚,20丝切割缝,不够

网友:
“0.2mm那个是激光光束半径的手动补偿.像你切这样子的厚板一般是做成共边切割比较方便,既省料切割时又不会过热”说的很正确。但是我们共边切割时,板材有时上翘伤喷嘴。大家谁有好办法??

网友:
只是经验的问题!没啥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