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大减速比的一些意见

楼主(2009-03-06):
在美国做machine design的project 其实很简单 从8000rpm降到170rpm 用在advisor的recumbent bicycle上 但是case体积有限 请教各位如何利用齿轮组合最有效并占小面积 我设想2个worm gears和2个spur gears 3根shafts。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斜躺车的部分构件(仅供参考)

合金轴芯锁紧套

齿轮有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input将近7000-8000rpm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advisor用Honda GX做motor 查了一些gear 最高的input rpm都徘徊在2000 所以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或者有什么好的网站能select 谢谢

网友:
你这个input将近7000-8000rpm 的recumbent bicycle是在那里看到的?他干什么用的啊?
在什么情况下input能达到7000-8000rpm,而且听你所描述的,似乎这个 input一直可以维持在这样的一个高速!
要是从这个数子看来,这个recumbent bicycle的传动比比想象中的大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