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克-0I系统在用G76加工螺纹时只切一刀和参数有无干系----请教

楼主(2009-03-06):
学生我今天遇到一难题!!!
就是发那克-0I系统在用G76加工螺纹时只切一刀问和参数有无干系!!!

网友:
把情况说得更清楚一点
是在外面轻刮一刀,去点皮;
还是一刀就切削到螺牙底

网友:
G76是选配功能,不是每台机床都有的,

网友:
我想是你输入的 螺纹低径不正确   我也 做过依次  螺纹一刀搞定了   太快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系统带G76功能,在低径尺寸正确的情况下一刀到底!!

网友:
把你的程序放上来。
G76参数设置的地方也贴上来看是不是有无小数点的问题,也就是 1.   表示  1000  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机床!!

3楼正解,不是每台机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