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r13Ni1Mo的热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09-03-06):
我们浇铸好得毛坯现在热处理后加工很硬!请高手给我指点一二!

网友:
这是马氏体不锈钢,加热终止为850度以上,缓冷后及时完全退火,否则就很硬,退火以后,硬度可以低于HB200,

很硬,一般是没有完全退火,这类情况常见,

楼主:
谢谢2楼!我已经问到方法了,如下:铸件加热至860正负5度保温4小时!随炉冷却至600度(冷却速度15-20度每小时)后出炉空冷! 软化处理后硬度HB217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