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淬火方法所引起的工件形变大小如何?---请教

楼主(2009-03-06):
如题,假设为一根直径Φ50,长度250,材料为20Crnimo的轴,各类淬火方式所引起的形变尺寸有多少?

网友:
据我所知可以控制在0.3以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服役条件和实效方式如何了....
此材料为低碳合金结构钢,如需渗碳+淬火变形自然要比表面淬火大一些 ,
如直接进行感应淬火,如高频淬火 跳动可以控制在0.05mm内 ,硬度范围在45-48hrc ,当然不及渗碳淬火后的耐磨.
具体的热处理 方式还得结合工件使用性能和结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