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温变化到高温或低温钢材会屈服么

楼主(2009-03-06):
有这么一零件,如下图,碟片上的圆盖状零件-压盖clamp,用来紧固碟片,假设材料是不锈钢SUS420 .
为保证碟片在一定的水平冲击下不发生滑移,且压紧力不要太大以至于将碟片压得变形量过大。需要控制压盖的压紧力在一定合理范围。

问题来了,假如安装好后,常温下达到压紧力要求,压盖在安装变形过程中也没有发生塑性变形--设计的公差范围内都不会屈服(worst case condition).
那硬盘在从常温变化到高温,或者到低温的过程中,压盖会屈服不(发生塑性变形)?

网友:
应该会有变化的,但至于会不会屈服,这个不好说的,硬盘的温度再怎么升高,也不可能达到让他金相组织发生变化的那么高的温度的

楼主:
硬盘一般允许的工作温度为5至60度, 非工作温度为-40至70度。
力的变化会有,这个可以理解--金属的热胀冷缩可以导致压紧力变化.
但是否屈服怎样判断?哪种方法最合理?

试验是检验的最终标准,但做实验之前得看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A:
试验很简单,装到试验仪上,上紧,看读数,升温、降温,看前后的温度变化对预紧力的影响,一目了然,

大虾怎么老有出人意料的问题,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很简单,装到试验仪上,上紧,看读数,升温、降温,看前后的温度变化对预紧力的影响,一目了然,

大虾怎么老有出人意料的问题,有趣!

呵呵,很简单的问题,让前辈见笑了.

问题是实验室没有这样的条件----加载后变化温度?难啊.
此零件的压紧力对尺寸变化非常敏感,所以有1楼的问题...
压盖在用螺钉紧固过程中,作用在碟片上的力和下压量近似成正比。如果有两种设计,有一的下压量相比增加了0.05微米,碟片压力能增加二十多牛。压力的变化对碟片耐冲击性,平面度都有很大影响。
目前碟片的平面度一般要求控制在微米级(几个),便于磁头的控制....

网友:
未敢见笑,技术就是技术,哈哈,

实验室没条件,可以外委,人家做好试验数据给你,

控制下压力也非常简单,只要精密控制扭矩就可以,

想控制力的范围,可以在压盖的形状上上想办法,

想控制力的精确性,可以选材料,使材料在你要的温度范围内几乎没有变形,这样就不影响力了,

楼主:
呵呵,我只是打杂的,拿主意的事情还轮不到我.
设计早已经定了,之所以有这个问题,
是考虑到压盖有时候需要循环重复使用,所以再重新安装前得看看这东西可能屈服不,别屈服了还拿去安装到新的上,导致质量问题。
其实想想设计的家伙应该早就考虑到了温度变化的问题,只是我们考虑工艺等细节时瞎操心吧,呵呵
下周需要找设计的确认下.

关于您说的"控制下压力也非常简单,只要精密控制扭矩就可以",
我有疑问,扭矩可以精密的控制么?误差最少得10%吧?

网友:
扭矩当然可以精密控制,这有什么疑问吗?

楼主:
没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们常用的扭力起子及生产线上的定力矩螺刀的允许误差都在正负10%左右,故有此一问。
我想精确控制不是不可能,只是成本会较高?

通常硬盘上为较精确控制压盖上螺钉的压紧力,会对螺钉作特殊的表面处理要求...

网友:
压紧力的精确,取决于表面粗糙度的一致性和力矩的准确性,

楼主:
从+/-10%可见力矩控制得不是很精确,而螺钉表面粗糙度有专利技术,见附件.

1楼的压盖设计采用的是触底法,即施加一保证压盖一定触底的螺钉紧固力,通过压盖的变形量来控制压在碟片上的力.

网友:
硬盘是成熟技术,都快淘汰了,控制这个安装力一定有一大堆的办法,我想不用采用什么新技术,也一定是已经解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