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切割技术

楼主(2009-03-06):
1 巧妙的安装钼丝
对电火花线切割加工的第一道重要工序,是要科学巧妙的装丝。
1.1 保持张力,丝入倒轮
装丝过程中要保持一定的张力装丝过程中要用手扶住钼丝轮保持一定的张力,如果没有张力容易造成丝筒乱丝和丝滑出导轮的现象。装好的钼丝应该镶入导轮,避免钼丝与机架发生摩擦磨损对机架造成损伤,同时降低钼丝的使用寿命。

1.2 钼丝与工作台垂直,丝装好后要重新张紧
电极丝缠绕并张紧后,应教正和调整电极丝对工作台的垂直度,在生产实践当中,大多采用简易工具,如直角尺、圆柱尺或规则的六面体,以工作面(或放置其上的夹具工作台)为检验基准,目测电极丝与工具表面的间隙上下是否_ 致,调整至间隙上下一致为止。一般线切割机床都有钼丝张紧装置,对丝架没有张紧装置的线切割机床,加工之前要用手轮对丝拉紧。

2精心过滤工作液
从工作液中迅速、有效和彻底地将线切割中产生的碎屑过滤出来,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及时将碎屑过滤出来,将会使工作液很快地失去快速线切割的能力,使加工零件表面粗糙度变坏和影响加工零件的尺寸精度。

2.1 采用两倍滤芯的过滤系统
试验中将2~4个滤芯安装在两条过滤回路中,可单条回路使用或同时对碎屑进行两次过滤处理。在超高零件切割时,安装4个纸质滤芯进行两次过滤。一般情况下,只需使用装有2个纸质滤芯的一条过滤回路进行过滤,而不影响线切割加工。使用中将装入两个滤芯的过滤系统,直接装配在工作液存贮箱中,这样它可使过滤系统始终保持在一定工作压力下工作,迫使碎屑经过过滤系统滤出。加之使用的是密度大的多层纸质滤芯,增大了过滤面积,因而大大提高了过滤精度。

2.2 加工参数的调整
机械设计理论计算表明,2倍地增加滤芯可2倍地提高过滤系统的使用寿命、2.6倍地提高过滤系统零件的使用寿命,可3.8倍以上地提高无人化电火花切割时间、40%地减少加工成本。

工作液中的碎屑经过高精度过滤,意味着在电极丝与零件之间,只有干净的工作液流过,扩大了工作液的通过面积,使零件能在(由脉冲发生器按需要调整的)理想的线切割参数的控制下,不受任何障碍和干扰地进行电火花线切割,所以大大提高零件的加工精度。这是一种以具有可极大地提高点火电压和较高的极限振幅能力为主要特点的脉冲发生器。这样就可以根据加工零件,调整出需要的点火电压、电流大小和脉冲频率与振幅大小等切割参数,产生出最理想“形状” 的脉冲电火花,进行快速电火花线切割加工。

3模具余留部位的处理及研磨要实现模具高表面精度和高生产效率的要求,就必须尽可能减少线切割后的加工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工件余留部位的表面质量和表面精度。特别是对于高硬度、高精度和高复杂度、且加工表面为非平面的小工件来说,采用多次切割加工的方法处理工件余留部位的切割任务显得更为重要。

3.1 在被切割部分与母体材料之间粘贴连接铜片
其目的是使工件余留部分在切割时与母体材料相连固定,保证线切割有良好的定位条件,从而保障工件有优异的加工质量,这可依照以下步骤进行:①首先根据加工工件的大小把薄铜片(厚度根据线电极情况和加工部位形状而定)剪成长条形,然后折叠,井保证折叠部分一长一短,采用短铜片的目的是减少铜片的厚度,使上喷嘴更接近工件加工部位,以便于提高加工精度。②然后把铜片折叠的弯曲部分用小手锤锤平,并用什锦锉修理成所示形状。③再把经以上处理的铜片塞到线电极加工所形成的缝隙里,同时在工件该部们的表面滴上502胶水(gP环氧树脂瞬时快干胶)。④在将铜片塞进加工部位时,应按要求把铜片都塞进缝隙里,并把铜片掰平,以保证加工精度。加工完毕后再将其掰直即可把铜片从缝隙中取出。在机械制图中应注明。

3.2 在被切割部分与母体材料之间填充导电铜片
把经折叠、剪齐、锤平和修锉的薄铜片填充在线电极加工形成的缝隙里,并使铜片和缝隙壁紧密贴合。填充此铜片的目的是为了导电,因为前面粘贴连接铜片时用了502胶水,而502胶水是不导电的。为了实现导电要求,故采用填充导电铜片的方法,填充导电铜片时同样应注意铜片的对称布置以及铜片应同时加紧,并且不能塞得过紧以免划伤工件的表面。

根据试验,不管是粘贴连接铜片还是填充导电铜缝隙的形状,都应该把小铜片制成圆弧形,而且还应该用金相砂布打磨被锤过的铜片表面,以保证铜片表面光滑以避免划伤工件已加工过的表面。在采用电火花线切割机加工高硬度、高精度和高复杂度的小型工件时,按照上述方法和步骤进行线切割加工中工件余留部位的精密切割,对于木工机械,农业机械,包装机械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步骤和技巧,经济简便、实用可行,从而为改善和提高精密线切割加工的质量和效率控索出新的途径。

4线切割后模具表面的应力及消除措施目前电火花线切割机已被广泛应用于模具加工。由于线切割机床加工一般都是在热处理后进行,从而避免了热处理变形、表面脱碳等弊病。有很多模具制造单位,往往是线切割后,稍加研磨就装配使用。还有的不经研磨就直接装配使用,结果经常出现崩刃、折断、碎裂现象,即使不出现上述现象,冲模的刃磨寿命也不长。解决方法如下:①研磨去掉白层;② 回火处理。在线切割后,研磨去零件表面的白层,再在l60℃ ~l 80℃ 回火2h,则白层下面的高硬层可降低5HRC~6HRc,线切割产生的热应力亦有所下降,从而提高了冲模的韧性,延长了使用寿命;③ 磨削加工。线切割后磨削加工,可去掉低硬度的白层和高硬层,提高冲模寿命;④喷丸处理后再低温回火。

网友(2009-09-15):
1 巧妙的安装钼丝
对电火花线切割加工的第一道重要工序,是要科学巧妙的装丝。
1.1 保持张力,丝入倒轮
装丝过程中要保持一定的张力装丝过程中要用手扶住钼丝轮保持一定的张力,如果没有张力容易造成丝筒乱丝和丝滑出导轮的现象。装好的钼丝应该镶入导轮,避免钼丝与机架发生摩擦磨损对机架造成损伤,同时降低钼丝的使用寿命。

1.2 钼丝与工作台垂直,丝装好后要重新张紧
电极丝缠绕并张紧后,应教正和调整电极丝对工作台的垂直度,在生产实践当中,大多采用简易工具,如直角尺、圆柱尺或规则的六面体,以工作面(或放置其上的夹具工作台)为检验基准,目测电极丝与工具表面的间隙上下是否_ 致,调整至间隙上下一致为止。一般线切割机床都有钼丝张紧装置,对丝架没有张紧装置的线切割机床,加工之前要用手轮对丝拉紧。

2精心过滤工作液
从工作液中迅速、有效和彻底地将线切割中产生的碎屑过滤出来,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及时将碎屑过滤出来,将会使工作液很快地失去快速线切割的能力,使加工零件表面粗糙度变坏和影响加工零件的尺寸精度。

2.1 采用两倍滤芯的过滤系统
试验中将2~4个滤芯安装在两条过滤回路中,可单条回路使用或同时对碎屑进行两次过滤处理。在超高零件切割时,安装4个纸质滤芯进行两次过滤。一般情况下,只需使用装有2个纸质滤芯的一条过滤回路进行过滤,而不影响线切割加工。使用中将装入两个滤芯的过滤系统,直接装配在工作液存贮箱中,这样它可使过滤系统始终保持在一定工作压力下工作,迫使碎屑经过过滤系统滤出。加之使用的是密度大的多层纸质滤芯,增大了过滤面积,因而大大提高了过滤精度。

2.2 加工参数的调整
机械设计理论计算表明,2倍地增加滤芯可2倍地提高过滤系统的使用寿命、2.6倍地提高过滤系统零件的使用寿命,可3.8倍以上地提高无人化电火花切割时间、40%地减少加工成本。

工作液中的碎屑经过高精度过滤,意味着在电极丝与零件之间,只有干净的工作液流过,扩大了工作液的通过面积,使零件能在(由脉冲发生器按需要调整的)理想的线切割参数的控制下,不受任何障碍和干扰地进行电火花线切割,所以大大提高零件的加工精度。这是一种以具有可极大地提高点火电压和较高的极限振幅能力为主要特点的脉冲发生器。这样就可以根据加工零件,调整出需要的点火电压、电流大小和脉冲频率与振幅大小等切割参数,产生出最理想“形状” 的脉冲电火花,进行快速电火花线切割加工。

3模具余留部位的处理及研磨要实现模具高表面精度和高生产效率的要求,就必须尽可能减少线切割后的加工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工件余留部位的表面质量和表面精度。特别是对于高硬度、高精度和高复杂度、且加工表面为非平面的小工件来说,采用多次切割加工的方法处理工件余留部位的切割任务显得更为重要。

3.1 在被切割部分与母体材料之间粘贴连接铜片
其目的是使工件余留部分在切割时与母体材料相连固定,保证线切割有良好的定位条件,从而保障工件有优异的加工质量,这可依照以下步骤进行:①首先根据加工工件的大小把薄铜片(厚度根据线电极情况和加工部位形状而定)剪成长条形,然后折叠,井保证折叠部分一长一短,采用短铜片的目的是减少铜片的厚度,使上喷嘴更接近工件加工部位,以便于提高加工精度。②然后把铜片折叠的弯曲部分用小手锤锤平,并用什锦锉修理成所示形状。③再把经以上处理的铜片塞到线电极加工所形成的缝隙里,同时在工件该部们的表面滴上502胶水(gP环氧树脂瞬时快干胶)。④在将铜片塞进加工部位时,应按要求把铜片都塞进缝隙里,并把铜片掰平,以保证加工精度。加工完毕后再将其掰直即可把铜片从缝隙中取出。在机械制图中应注明。

3.2 在被切割部分与母体材料之间填充导电铜片
把经折叠、剪齐、锤平和修锉的薄铜片填充在线电极加工形成的缝隙里,并使铜片和缝隙壁紧密贴合。填充此铜片的目的是为了导电,因为前面粘贴连接铜片时用了502胶水,而502胶水是不导电的。为了实现导电要求,故采用填充导电铜片的方法,填充导电铜片时同样应注意铜片的对称布置以及铜片应同时加紧,并且不能塞得过紧以免划伤工件的表面。

根据试验,不管是粘贴连接铜片还是填充导电铜缝隙的形状,都应该把小铜片制成圆弧形,而且还应该用金相砂布打磨被锤过的铜片表面,以保证铜片表面光滑以避免划伤工件已加工过的表面。在采用电火花线切割机加工高硬度、高精度和高复杂度的小型工件时,按照上述方法和步骤进行线切割加工中工件余留部位的精密切割,对于木工机械,农业机械,包装机械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步骤和技巧,经济简便、实用可行,从而为改善和提高精密线切割加工的质量和效率控索出新的途径。

4线切割后模具表面的应力及消除措施目前电火花线切割机已被广泛应用于模具加工。由于线切割机床加工一般都是在热处理后进行,从而避免了热处理变形、表面脱碳等弊病。有很多模具制造单位,往往是线切割后,稍加研磨就装配使用。还有的不经研磨就直接装配使用,结果经常出现崩刃、折断、碎裂现象,即使不出现上述现象,冲模的刃磨寿命也不长。解决方法如下:①研磨去掉白层;② 回火处理。在线切割后,研磨去零件表面的白层,再在l60℃ ~l 80℃ 回火2h,则白层下面的高硬层可降低5HRC~6HRc,线切割产生的热应力亦有所下降,从而提高了冲模的韧性,延长了使用寿命;③ 磨削加工。线切割后磨削加工,可去掉低硬度的白层和高硬层,提高冲模寿命;④喷丸处理后再低温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