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如何焊接?

楼主(2009-03-06):
对于铝合金焊接非常不熟悉,因此虚心向各位请教:
手头上有个铝合金材料6061的焊接方案,焊缝截面积约为10.5X15.5,请问自动氩弧焊的焊丝离焊缝距离约为多少得到最佳的焊接效果?选用什么牌号的焊丝合适用于铝合金焊接?

谢谢!

网友:
真是太感谢你啦

楼主:
自己顶!
先解释6061材料

6061铝、6063铝

他们是四位数字表示的以镁和硅为主要合金元素并以Mg2Si相为强化相的铝合金。

第一位是数字,用以区分组别。

后两位用于区分同一组别系列内的材料牌号,没有特殊意义。

四位数字体系和四位字符体系牌号第一个数字表示铝及铝合金的类别,其含义如下:
1)1XXX系列 工业纯铝;
2)2XXX系列 Al-Cu、Al-Cu-Mn合金,;
3)3XXX系列 Al-Mn合金;
4)4XXX系列 Al-Si合金;
5)5XXX系列 Al-Mg合金;
6)6XXX系列 Al-Mg-Si合金;
7)7XXX系列 Al-Mg-Si-Cu合金;
8)8XXX系列 其它。

6061 合金铝简介
属热处理可强化合金,具有良好的可成型性、可焊接性、可机加工性和,同时具有中等强度,在退火后仍能维持较好的操作性.

典型用途
航空固定装置,卡车,塔式建筑,船,管道及其他需要有强度、可焊性和抗腐蚀性能的建筑上的应用的领域。

化学成分范围
0.4-0.8Si, 0.70Femax, 0.15-0.40Cu, 0.15Mnmax,0.80-1.20Mg, 0.04-0.35Cr, 0.25Znmax, 0.15Timax, 其他每种成分最高含量0.05,其他成分最大总含量0.15,余量为Al。

6063铝合金广泛用于建筑铝门窗、幕墙的框架,为了保证门窗、幕墙具有高的抗风压性能、装配性能、耐蚀性能和装饰性能,对铝合金型材综合性能的要求远远高于工业型材标准。
6063铝合金化学成分的选择

1xxx 纯铝 价格最低 适用范围比较广 2xxx 硬铝 铝铜合金 一般采用淬火以后自然时效,因为含铜,价格会比较高,2a12的国产的价格现在在40000元每吨,3xxx 铝锰合金 防锈铝 价格比纯铝高一些 适用范围也比较广,4xxx 一般板材上用在航空标准上面,5xxx,铝镁合金 防锈铝 中等强度 良好的折弯性能,西南铝的5052价格在30500左右,6xxx,采用淬火以后人工时效,比较良好的切削性能,中等强度,适合零件加工,现在西南铝的6061价格在37000左右,但是货很少,进口的一般薄板62000元每吨,厚板58000元每吨,7xxx,超硬铝,最好的材料,使用在高端市场,国产的很少,进口的一般100000元每吨到10500元每吨之间。
注意铸造铝合金YL102含铁对电导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