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冲速---求教

楼主(2009-03-06):
如果缸径为100mm行程为2500mm液压缸内杆以20~30mm/s 的速度以最大行程式做往复运动,能连续工作多久?9 B  q0 t2 n- @" B: c
一天? 一周? 还是一个月?

网友:
你想工作多久就多久。

网友:
这主要看你的密封件选择,还有工况怎样,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

网友:
我看你干一天都不错了,那么小的内径那么长的行程。

网友:
这个要试了才知道

网友:
载荷,压力,频率,安装位置,密封件选型,材质。拿出来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