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紧固扭力是否与螺栓长度有关联?

楼主(2009-03-06):
小弟最近几天正在编写一个简单的工艺,但是螺栓的扭力值不知道怎么界定,  是不是与螺栓的长度有关啊?

谢谢!

网友:
与螺栓长度无关

螺栓有一个很关键的数据叫做扭矩系数,他是扭矩和轴力和螺栓规格相关的一个系数。这个你可查阅资料或者询问紧固件厂家。一般螺栓螺母出厂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安装推荐值。

网友:
没有关系,和材质有关系,具体有个推荐值可以找我给你传点资料参考.

网友(2009-06-12):
还跟截面积有关系的   你基本功还是不行啊!

网友:
工艺给定的应该为静态扭矩,先根据设计给出的动态力矩值范围(或标准给定的范围),确定一个工艺目标扭矩值(一般取动态值的中位数),然后通过工艺试验算出静态扭矩的范围,作为后续检验控制的扭矩标准。

网友(2009-09-17):
关于扭矩  有很多相关的系数   可以再手册上面查

网友:
在知识这方面,希望大家不要相互讥讽

网友:
多多学习 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