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线密封的单向阀是如何装配的?

楼主(2009-03-06):
请问:
一般线密封的单向阀是如何装配的?
谢谢!

网友:
第一步装上阀座,当然是在零下40度的冷装配,第二步装上阀芯,第三步装上弹簧,第四步装上弹簧座,第五步装上卡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为什么要40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