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管道冲洗

楼主(2009-03-06):
诸位专家,请问冲洗油冲洗前要将油温加热到多少度?
冶金生产线的液压系统的冲洗的方案,哪位楼主能介绍介绍。

网友:
按照液压系统冲洗的标准,温度应该在45-65度之间,你可以选择多种加热方式,目前流行加热器加热和溢流阀加热,这种冲洗泵站很好弄,自己随便就搞一个,主要计算一下流量就可以。

楼主:
请问文流量可如何计算

网友:
最小冲洗流量按下式计算即可,我用过的:
Flow =( Re x ID x Vsc)/21220
式中:Re –雷诺数,取Re=4000。
      ID-钢管内径。
      Vsc-清洗油温对应的油液粘度

网友:
一般RE取的大点好,主要是让管路里的流体产生絮留而不是层流,ID按照你最大的冲洗管来确定。

网友:
一般加热在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