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自做检具怎么做?

楼主(2009-03-07):
要求两孔同心0.01,请各位指教~

网友:
不会画图,用语言描述一下:
做一根与小孔径值一样的标准光滑芯轴.,打两端跳动.
也可做两个与大孔径相似的塞规,有一个公差带要你自己或技术部算一睛.要能穿过芯轴中心线放到大孔里.要是放不进就是同轴度不合格.自己感觉描述的一点都不清楚.

楼主:
我明白了,其实描述的挺清楚的。

网友:
0.01的精度,得花多少钱啊?

网友:
0.01的同心度检具很难制作,按目前制造水平即使加工出的自制检具也不能准确评价0.01的精度

网友:
在说孔也有公差啊
同心度那么小,你怎么做轴啊

网友:
电感测量,需要配涨紧的扫描测头,保证3微米重复精度即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