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阀调速---请教

楼主(2009-03-07):
附件里有两种调速回路,都是使用节流阀
我想请教一下:
两种回路的溢流阀的设置压力是多少?
假设两回路的工作压力都为14MP。
谢谢!

网友:
应该说第二个方案压力需要高点,如可能是14.5MPa,应该这样理解,节流阀是用来调节流量的,它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压降,所以第一个方案你油缸的压力直接就反应到溢流阀上,而第二个方案是你油缸和节流阀的压力和才反映的溢流阀上,一般情况下,节流孔的压降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第二个方案是你油缸和节流阀的压力和才反映的溢流阀上,一般情况下,节流孔的压降可以忽略
你的意思让我有点难懂
按照你的说法,节流孔的压降可以忽略,那节流阀前后的压力一样都是油箱的压力0
那油缸的压力也是0
不知道我理解是不是有误

网友:
第一个方案是进口节流调速,,溢流阀作为定压阀使用(泵为定量泵),,其调定压力就是系统的工作压力。。此时溢流阀调定压力14.5MPa、15MPa甚至更高一些,,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第二个方案是旁路节流调速,,溢流阀作为安全阀使用(泵为定量泵),,系统的工作压力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此时溢流阀调定压力也可以是14.5MPa或者15MPa,,如果想在负载最大时速度能快一些,,压力可以再调高一些,,但建议你也不要太高。。
      大概也就是这么回事吧,,

网友:
进口节流调速,溢流阀调定系统的压力.旁路节流调速,特点是在负载大速度快刚性好的优点.系统的工作压力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回3楼,我说的节流单向阀的压降可以忽略是建立在你的主系统的压力比这个压降大很多的前提下,如你的主系统是20MPA,而它的压降才0。2MPA的时候,另外这个0。2MPA的压力是节流单向阀进油口和出油口之间的压降,和你说的是什么油缸也为0,逻辑上不成立,你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要模拟系统压力与负载的关系应该用哪个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的泵的流28l/min
那我要选择多大流量的节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