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斜齿轮减速器中规格是指什么?

楼主(2009-03-07):
请教
sew斜齿轮减速器中规格是指什么?
谢谢!

网友:
传动比啊!

网友(2009-05-22):
问的好奇怪啊,!!! 有没有具体的问题

网友(2010-03-14):
应该是传动比,你的问题需要具体点

网友:
M4PSF80
M是重载系列,P是平行轴,S是输出轴为实心,F是地脚安装,80的话我不是特别清楚(可能和中心距有点关系)

网友:
haha, the 80 just the name, you can not get the center distence. SEW haveou  a lot of type, if you need the information, call 022-25322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