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打不开

楼主(2009-03-07):
proe4.0突然打不开,显示许可证过期,请问各位高手除了改动系统时间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网友:
到网上下一个新的许可证,超级安装就可以了啊!

楼主:
授了半天楞是没知道如何超级安装

楼主:
记得以前见过这样的一个答复,把安装目录下的一个记事本里的一些字符改掉就行了!但现在记不起是怎么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