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图(数控车)

楼主(2009-03-07):
竞赛用图,大家看一下吧,(图中椭圆与轴线的偏距为5)

网友:
请问 仿镇可以用宏吗?
我们的仿真 不行

网友:
我们的仿真 不认宏

楼主:
宇龙4.2版本可以做宏

老版本做不了,新版本可以,但在G73中套用宏程序就无法实现,毕竟还是做仿真的,要是做得跟真的一样,就能出数控系统了。
实际加工时,在G73中套用宏对编程来说,简便易于实现,但效率偏低。
下面是件1的最终完成效果图,另外这张比赛图是两件配,把件2也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斯沃  6.2 的就可以
请教 5楼  宇龙4.2的哪里有下?

楼主:
我这个是带狗的正版,没地下

网友(2009-04-11):
这个东西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