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PDF格式时文字出错,求教...

楼主(2009-03-07):
SW转PDF格式时文字出错,PDF文档没有字体.空白.求教怎样才能将文字显示出来...谢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太清楚

楼主:
补冲

SW画好了工程图,保存的时候可以转换其他格式的,我选择为转为PDF格式,然后SW就提示出错,那些字体全部没有空白.

楼主:
补冲2

再用图文补充

网友:
回复 楼主:

SW重新启动,我也有遇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就这样简单.

网友:
是不是用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字体啊,改成常用字体的看看。/ x& p/ M; [! W5 B
刚试了一下,正常啊。

网友:
solidworks2007 也可以

网友:
我用sw2009从DWG转到PDF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原来还可以保存为PDF格式输出,学习了!

网友:
报错提示已经很明显,可能你的机子少了字体
看看官方网站是否有可支持的字体下载
或者网上搜索一下Arial Unicode MS字体

网友(2011-12-22):
2011的也碰到了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看看是否字体所在图层位白色,如果是将颜色改为其它颜色试试。

网友:
我一直都是直接打印成PDF的,这样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你的字体库字体没有那么多,补充字体试试吧

网友:
用PDFprinter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Arial Unicode MS字体

网友:
根据提示,下载相应的字体安装就行了撒

网友:
没装好,重新装下软件,或者软件缺少插件!!!!!

网友(2012-05-22):
他大爷的搞不了

网友:
没遇过,试都可以

网友(2012-11-27):
我用SW2010的转换成PDF格式以后所有的注解文字都没了  尺寸标注都还在 别的同事就没这种情况

网友:
下载一个提示中的字体,安装到C盘字体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 学习中

网友(2021-11-16):
引用 楼主:
再用图文补充

打印机首选项,不使用文档字体不要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