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泵打不到额定的压力---请教

楼主(2009-03-07):
各位大侠我求助,我们使用的液压站现在经常出故障。主要是泵打不到额定的压力。电机4KW 轴向柱塞泵15MPA    。油才换过  溢流阀也换过。工作的压力始终在3MPA左右。请问各位哥哥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具体说一下泵是什么型号的,,系统是否发热,,等等,,把系统的参数、故障的现象描述的详细点,,最好再发个原理图,,

网友:
你要把油泵的排量告诉我才行

如果油泵的排量小的话,多数是吸油口可能有漏气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泵的密封,不行就换爸

楼主:
回楼上兄弟  泵的排量是10ML    是才换的新手动变量泵

网友:
检查一下系统的其他阀是否有内漏现象,也会造成压力上不去。

网友A:
你的执行元件是什么,要知道泵的压力是因为负载才能建起压力的。

楼主:
是液压缸 有3只 缸径120 杆径55  长度760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图纸吗?传上来分析分析啊

网友:
应该是漏气的原因,因为油和溢流阀都换过了啊!
6 W# o; }5 D7 C: H看能不能排除反冲,或是回程是油没流尽的原因啊!

网友:
按照我的知觉应该是你的油缸坏了,如果你三个油缸是并联的话,那么其中一个油缸的活塞密封件坏了或者活塞裂了,造成内泄,上下腔压力相等,所以你可以用一个缸试一下,其他两个缸取掉,很容易检查出你测试的缸是否完好,如果完好,再看泵的情况。

网友:
一句话内漏

楼主:
不应该呀

我把压力油管,还没到油缸负载这一段.用球阀给关上开动液压泵,结果也是一样的.我在怀疑是不是吸油的过滤器太脏.泵吸不上油

网友:
新换的溢流阀检查检查,拆开看看里面的密封件。
另外看看你换的溢流阀是否和以前的一样,额定流量是否满足你的系统?
另外我再提醒一件不该说的,新换的溢流阀是要调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压力油管,还没到油缸负载这一段.用球阀给关上开动液压泵,结果也是一样的.我在怀疑是不是吸油的过滤器太脏.泵吸不上油

这样看来的话就应该再考虑一下三楼说的了!看是不是真的那里漏气了啊!

网友:
换个泵式一式,然后再看其他的

网友:
如果是内泄的话,肯定会有哪个部位发热。摸摸是泵热还是阀热就晓得那个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油缸工作时在回油腔接个压力表,看看是否有压力。

楼主:
谢谢各位哥哥,我正在努力排除故障。

网友:
如果设计没有错的话的,那打不上压力一定是进入油缸的油液不够,也就是油泵打出的油在这个压力下只能维持系统中液压元件的泄漏,请检查油泵\各个阀的泄漏怎么样,有个简单并不可靠的方法,用手去摸,那个元件的温度高,那就有可能是这个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
  2.2 压力不足(输出力和力矩不足)
  压力不足(输出力和力矩不足)故障产生原因及解决措施见表2。
故障源        故障产生的原因         解决措施
机械元件        1. 电机联轴节磨损
2. 液压泵或电机转向不对
3. 防震装置出现问题
4. 电机或液压泵传动轴上的键被剪切         1. 检查或更换联轴节
2. 检查处理
3. 检查紧固或更换新减震
4. 检查处理

吸油管路液压泵        1. 过滤器堵塞或目数过大         2. 由于磨损,泵的内部出现泄漏      3. 液压泵控制元件出现故障或控制压力设定值过低        1. 检查清理或更换合适新件   2. 检查处理或更换合适新件    3. 检查处理或重新设定压力传感器设定值
供、回油管路        1. 供、回油管路出现泄漏        2. 管路内部阻力过大或吸油口过滤器堵        1. 检查处理            2. 检查清理或更换新件
供油管路中的阀         1. 阀的工作压力设定太低        2. 因阀体或密封件磨损产生的内部泄漏  3. 阀体的弹簧损坏           4. 阀的型号不对或内部节流(喷嘴)太小         1. 重新调整设定压力       2. 检查修复或更换新备件     3. 检查更换新备件         4. 更换合适部件
流量、比例控制阀        1. 内部流量阻尼太大产生压降太大     2.流量调节阀的调节不合理或故障     3. 比例控制阀工作状态不对(如零点漂移或压力设定为零时柱塞不在中间位置)      4. 阀体因磨损而产生的内部泄漏或内部单向阀出现问题                5. 控制阀阀芯卡住造成故障        1. 检查处理           2. 重新调节流量或更换新件    3. 通过调整比例控制板重新调整零点或强制性复位,或检查压力传感器信号4. 检查电磁阀阀芯或单向阀或修复更换                5. 检查处理或更换新件
液压油        1. 粘度刘氏而产生的内部泄漏比较严重  2. 粘度太高而产生的流量受阻较大    3. 液压油起泡        1. 检查油品、油温或更换新油品 2. 检查油温油品        3. 检查原因或更换油品

其他问题        1. 压力控制系统控制程序出现问题    2. 执行元件出现故障        1. 通过PC更改、更新控制程序   2. 检查处理

网友(点评):
很详细,对于再现场学习的新手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就是应该多观察,认真思考。。。

网友:
液压系统压力失常的原因与排除
工作压力是液压系统最基本的参数之 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液压系统工作性能的优 劣。工作压力的大小取决于负载的大小。工作压力失常表现 为:对液压系统进行调整时调压阀失效,系统压力建立不起 来(压力不够)、或完全无压力、或压力调不下来、或上升后又 掉下来,以及压力不稳定等。

1 压力失常对液压系统工作性能的影响

1)液压系统不能实现正确的工作循环,特别是在压力控 制的顺序动作回路中;

2)执行部件处于原始位置不动作,液压设备根本不能工 作;

3)出现噪声,执行运动部件速度显著降低,甚至产生爬 行。

2 压力失常产生的原因

1) 油泵原因造成无流量输出或输出流量不够。油泵转向 不对,根本无压力油输出,系统压力一点也不上去;因电机 转速过低,功率不足,或者油泵使用日久内部磨损,内泄露 大,容积效率低,导致油泵输出流量不够,系统压力不够;油 泵进出油口装反,而泵又是不可反转泵,不但不能上油,而 且还冲坏油封;泵吸油管太小,吸油管密封不好漏气,油液粘 度太高,滤清器被杂质污物堵塞,也将造成泵吸油阻力大产 生吸空现象,使泵的输出流量不够,系统压力上不去。

2)溢流阀等压力调节阀故障。溢流阀阀芯卡死在大开口 位置,油泵输出的压力油通过溢流阀流回油箱,使压力油与 回油路短接;压力控制阀的阻尼孔堵塞,或者调压弹簧折断 等原因造成系统无压力;当溢流阀阀芯卡死在关闭阀口位置 时,则系统压力下不来。

3)在工作过程中若发现压力上不去或压力下不来,则很可能是换向阀失灵,导致系统卸荷和封闭,或是由阀芯与阀 体孔之间严重内泄露所致。

4)卸荷阀卡死在卸荷位置,系统总卸荷,压力上不去。

5)系统内外泄露。

网友:
电机功率是否够,油缸不动作时调压试试

网友:
我看到了两个可能,变量柱塞泵动的调定的压力只到3MPa,到这时泵的流量变成零了压力就无法升上去了;还有种可能就时溢流阀的调定压力不够。

网友:
检查一下泵吸油管路是否漏气,我曾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液压系统里有多少弯头,安装的时候弯头要尽量的少,一个弯头压损小,多了就大了.
液压系统油液温升较大,会造成系统不稳定,导致油压降低,可增大油箱的散热面积或在液压站外加装外部冷凝器,解决温升问题
再看看你的油缸有没有内泄

网友:
发个原理图上来么,真是的

网友:
溢流阀只是起安全作用吧,是不是变量泵压力没有调上去

网友:
系统内漏!!!!!!

网友:
感觉还应该是溢流阀的问题,在调整一下泵的流量

网友:
楼主到底怎么样了,公布结果吧

网友:
我真服了楼主了,,我看你根本就不想解决问题。。
你能不能把系统的参数,,故障的现象具体的描述一下,,就一句压力上不去,,鬼才知道是什么问题,,压力上不去的原因太多了,,

楼主:
各位老大,最近比较忙。有一段时间没有到社区来。结果没有及时给大家报告情况。原因已经找到了。是进口的油过滤器太脏了。影响了系统的供油。换了一个新的问题解决。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
吸油过滤器太脏了,,产生的故障,,是比较容易判断的,,首先,,系统流量不足,,执行机构动作缓慢,,甚至爬行,,系统压力也上不去,,其次,,泵的噪音会异常的大,,非常刺耳,,如果泵前端有避震喉,,避震喉会变瘪,,

网友:
泵的压力是憋出来,看是不是油缸和其它阀内漏造成的。

网友(2010-11-13):
各位兄台,,,,我的厂里用在抽粒机上的液压站打不上压力,有时候打上来要打很久,,,可以用都很勉强的用下,,,下,油也刚换过

网友:
发张图纸也许好些,主要看看泵有没有吸空的地方

网友B:
如果是油温上升很高,肯定是内泄很厉害,查一下卸荷阀、单向保压阀

网友:
大家说了很多,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执行元件是什么,要知道泵的压力是因为负载才能建起压力的。

同意,只有负载够大才能建立起压力,如果3M就可以工作了,当然无法达到溢流阀的调定压力

网友:
泵没问题的话,可能是溢流阀不稳定,经常碰到如此问题,应该换一个质量好的溢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油温上升很高,肯定是内泄很厉害,查一下卸荷阀、单向保压阀

我是新手,请问查看卸荷阀和单向保压阀,怎么就知道内卸很严重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流量不够,压力就上不去?

网友:
是定量泵还是变量泵,负载能不能带动,

网友:
是不是有泄漏啊?或是阀堵塞了。

网友:
看是否 溢流掉了,再检查一下泵的调节机构看里面的弹簧怎样。

网友:
电磁阀阀芯断,或油缸內泄漏

网友:
吸油口没有吸上有,也有可能是吸油口泄气

网友:
21楼说的很详细,学习了!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其他位置没问题,好像是压缩弹簧有问题,要么滑阀间隙大,我乱说的。

网友:
问题应该在泵上吧,应该先把空气排净,然后加载,不然泵很易坏

网友(2010-12-21):
系统建不起压力的原因有很多,具体看你是什么机床,油缸密封-充液阀-油泵逐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