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了单业务,用普通铣床和铣刀铣已经断了5个了,选用什么刀具?

楼主(2009-03-07):
小弟刚接了单业务,材料是3Cr13锻打件,铣3mm的槽,倾斜角度65度,我用普通铣床和铣刀铣已经断了我5个了,请问各位大虾们,应该选用什么刀具比较好呢?,

网友:
铣削量太大了,刀尽量夹短点,每次0.5毫米下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刚接了单业务,材料是锻打件,铣3mm的槽,倾斜角度65度,我用普通铣床和铣刀铣已经断了我5个了,请问各位大虾们,应该选用什么刀具比较好呢?,

1、是3mm宽还是3mm深?
2、3Cr13是什么?肯那个你很清楚,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简单介绍一下!
3、普通铣床是什么铣床?卧铣?!立铣?!
4、倾斜角度是什么意思?是刀具倾斜还是槽的角度?

网友:
1:估计是3MM深度

   2:3CR13是“可热处理的不锈钢的一种,或者叫不锈铁更合适”,含有0.3%的碳和13 %的铬,不含镍。

   3:说铣刀断了了的应该指立铣刀,卧铣用的盘形铣刀如果是“断了”,那是很严重的撞机事故才会导致的,最多崩一半大半齿而已。

   4:如果对于立铣刀来说,将炮塔铣床主轴倾斜和将工件倾斜本身区别不是很大,那个效率搞就搞成那个样子(不过最好还是倾斜工件不要倾斜主轴)。

引用 网友A:

1、是3mm宽还是3mm深?
2、3Cr13是什么?肯那个你很清楚,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简单介绍一下!
3、普通铣床是什么铣床?卧铣?!立铣?!
4、倾斜角度是什么意思?是刀具倾斜还是槽的角度?

网友:
最后给楼主一个建议,铣槽的事情还是交给卧铣用锯片铣刀加工,没事别拿立铣刀来开槽

网友:
通槽的话用卧铣是好的。但是不通的槽只能用立铣!3CR13的是不太好铣!建议你铣刀浸泡在二硫化钼里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用。加工时加含四氯化碳或石腊的切削液。或是自己配也可以。我认为最起码提高现在寿命的2倍以上没问题

网友:
2cr13锻造后本身很硬,民用的菜刀(斩骨刀)就是用2cr13,3cr13做的,普通铣刀很难加工,用硬质合金铣刀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刚接了单业务,材料是3Cr13锻打件,铣3mm的槽,倾斜角度65度,我用普通铣床和铣刀铣已经断了我5个了,请问各位大虾们,应该选用什么刀具比较好呢?,

如果没猜错, 你用的是钨钢铣刀。两种方案。1.换好一点的铣刀,如台湾的HKF  (不过假货不少】  OSG    只要是大厂产的都可以2 换含钴高速钢的

楼主:
1:估计是3MM深度

   2:3CR13是“可热处理的不锈钢的一种,或者叫不锈铁更合适”,含有0.3%的碳和13 %的铬,不含镍。

   3:说铣刀断了了的应该指立铣刀,卧铣用的盘形铣刀如果是“断了”,那是很严重的撞机事故才会导致的,最多崩一半大半齿而已。

   4:如果对于立铣刀来说,将炮塔铣床主轴倾斜和将工件倾斜本身区别不是很大,那个效率搞就搞成那个样子(不过最好还是倾斜工件不要倾斜主轴)
是用立铣刀铣,槽宽3毫米,深7毫米,长15毫米。但是他们要求铣到最后面要有个R1.6的圆弧角啊,我也想用锯片铣刀

网友:
那种所谓的不锈铁我领教过,的确很难加工。

用锯片铣刀之类的刀具加工会好些的。

7mm的深度对于这么小的铣刀来说已经很深了,排屑和冷却做的不好的话,进给量一大,断刀是在所难免的,而且效率很低。

如果能在卧铣上加工会好很多的。

网友:
锻打件是否已做退火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用中心钻当铣刀用.7mm有点深,需要2只中心钻,一只2.5的粗铣,再找只3mm的用工具磨改造加长.如果槽底需要是平的那还是直接用3个的改造中心钻铣后留量上键槽铣平底.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我已经搞定了,做了副夹模,在卧铣上铣

网友:
6# chunzu 你说的是高速钢还是合金的哦按你的方法应是高速钢的把

网友:
难加工材料要用硬质合金的刀具……

网友:
先用锯片铣刀(三面刃铣刀)开粗,然后再用键槽铣刀加工应该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