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和AMADA折弯机,该选那个

楼主(2009-03-07):
3米,可以折6mm铜板(2米长)。# l8 B* ?2 n) @. Q
别人问我的,只有这么多信息

网友:
当然要看你做什么东西了,比如长长的东西,为了精准尺寸的话,你还是要选有3个BG或者是4个BG的折弯机,当然模具的固定劝你不要选用螺丝固定的,还是选像通块那一类的用压力固定模具的机器,这样尺寸比较精准,好像啊马达有一种用压力固定的,和机器人连接在一起的机器,去年在杂志上看到了,但是啊马达的机器就是比如你想做那些远程控制的东西所有的软件都要卖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