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种方法对称度三坐标不能显示

楼主(2009-03-07):
我在测量垂直的二孔时,一个是大孔,一个是小孔,二孔垂直为90度,图纸上标的是小孔与大孔的对称度0.03,分别测量后,在调检测结果时,对称度却调不出来,只好用小与大孔的座标值来显示,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你可以选择一下被测孔对与基准孔在哪个方向上的对称 轴线平行于X轴那就选Y 轴线平行于Y轴那就选X

网友:
两个孔是不同的投影面,在平常的对称度选项中肯定无法选择这两个圆要素,图纸的意思应该是这两个圆的圆心坐标值中一个轴向对称吧

网友:
是因为测量机定义的对称度和你测量的元素没有关联,所以对称度是灰化的没有办法选择出来

网友:
3-4楼的,顶一下你们!
LZ说的我还没有明白哟!互相垂直的两个孔,怎么个对称吗?
可以这样理解吗:理论情况下两孔的轴线成90度相交

网友(2010-06-11):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在用三座标评价时发现结果不对,觉得二楼说的有道理,上班后试一下。

网友:
昨天用二楼的方法试了一下,在三坐标对称度和位置度选项里没有x 或 y轴这一参数,无法直接评价上述圆柱孔对称度要求。另外在位置度选项里有投影面参数p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可能软件没有这样的设计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