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动仿真时怎么建立齿轮之间的约束?

楼主(2009-03-07):
请高手指点

网友:
选旋转付然后点齿轮中心
最好定义齿轮副就可以了!

网友:
齿轮副建立是选定两个两个旋转副,然后通过输入恒定速比或者是选择参考点来设置的,参考点的选择就是代表了传动比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