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导轨数控车床如何对钻头中心呀?

楼主(2009-03-08):
如题,钻头是放在塔式刀架上的。
(好象是机床的机械坐标系原点,那是为什么能帮我解释下吗?)

网友:
主轴端架百分表,移动机床轴向接近中心位置,表头伸进圆刀套中径向接触内孔,手轮移动x相,手旋转主轴,在表行程内,表针没有动了,就标明主轴与刀套中心重合,即机床与钻头中心同心。

网友:
找中心  很好找啊 我就在做斜导轨的 数控车   把钻头装在 刀做上面  然后 手摇到 工件端面附近  把X方向找到大概的 中心  进Z方向  如果 钻头不 左右 摆动说明在中心

网友:
MDA方式 输入程序:GO G30 U0!让他回第二原点!
或者找X轴中心!
方法;刀架上装一把点钻!主轴上装上百分表!手动方式X轴!用手轮摇动刀架寻找中心(配合主轴转动一圈到百分表不动是记下X轴数据即可)

网友:
很实用,好办法.

网友:
架百分表可以说是最简洁,适用的方法了。

网友:
架百分表的确是个好办法!很简单也很精确!呵呵,值得学习!

网友(2009-08-08):
主轴端架百分表,移动机床轴向接近中心位置,表头伸进圆刀套中径向接触内孔,手轮移动x相,手旋转主轴,在表行程内,表针没有动了,就标明主轴与刀套中心重合,即机床与钻头中心同心。我师傅叫我的

网友:
学习到了.~~原来中心可以这样找...刚开始还看不懂....  把百分表粘在卡盘上还真是不错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