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折弯机折出威图的9折型材?不可以拼焊!

楼主(2009-03-08):
请各位大哥告诉小弟我下,如何用折弯机折出威图的9折型材。不可以拼焊!

网友:
威图的9折是什么啊?

网友:
不懂...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厚度不大,重量不重长度适宜的话从折弯机出料端向进料端折,即走料方向相反.

网友:
都说了一百遍了,没有用折弯机干这种型材的。是专用滚压线,OK?
先把成卷的薄板切成要求的宽度,也是成卷的,进冲床冲孔,然后进滚压线,按要求截断,想多长就多长。

楼主:
实际已经有厂家用折弯机折出来了

网友:
哎!
难道那些专业厂脑袋有病?用什么设备干什么活都是有原因的。
非要用大炮打蚊子也不是没可能,但一定没苍蝇拍好使。
这种专业厂有两种关键设备,一是型材滚压线,二是密封条发泡设备。这就叫专业。

网友:
我不太懂威图的9折型材,能发个图片看看吗?多给点资料。
我想只要掌握好折弯顺序和尺寸,一般是可以折出来的!

网友:
折弯机折出来的刚性很差,直线度似乎也是不行的,整体松松垮垮,还是必须采用滚压专用设备滚出来的才行。

网友:
没 这 方 面 的 经 验 啊 !

网友:
利用折弯机干这个活的高人想法很好,但是会存在尺寸、强度等方面的问题,用冷弯成型机组成型是一种最好的办法

网友:
滚压线是什么样子的,有图吗?

网友:
说实话  用折弯机做这个是太麻烦   有型材  就直接买吧

网友:
9折型材一般都是冷弯成型的,在市场上也很容易买到这种型材。少量应急可以采用折弯机折制,但需要拼接。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仿威图机柜九折型材是买的。买去吧,自己折不合算。

网友:
如果自己有好的折弯机,吨位又够的话,可以考虑自己折出来呀,只不过是开折弯模具的事,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加我QQ378589945

网友(2009-04-26):
可以折弯的  我公司做过
老早的时候我们是拼焊的  后来改折弯了  现在都用滚压的型材
需要的话有数控折弯模具可以转让

网友:
单从技术角度考虑的话,折弯机可以做.两个压平,折弯机精度好的话可以保证的

网友:
19# trumpf 可以折弯

楼主:
现在我们公司买的的就是用折弯机折出来的!效果很好

楼主:
目前北京有厂家已经用折弯机这出!尺寸比较准确

网友:
能不能发个图图学习。

网友(2009-06-03):
没 这 方 面 的 经 验

网友(2010-05-08):
能折出来的,上次在哪个贴子里见过,有折弯顺序

网友(2010-07-01):
如果自己有好的折弯机,吨位又够的话,可以考虑自己折出来呀,只不过是开折弯模具的事,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 ...
引用 网友A:

   我试不出来,觉得两处压平的地方非要用折边机加工,折弯没法做啊?
请高人指点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