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什么命令可以将不同方向的线旋转成垂直或平行

楼主(2009-03-08):
投影出来的数据,用软件CAD进行测量,因测量数据不平行,不知道CAD有没有这种功能,可以将线不改变测量数据情况下旋转成垂直或者平行.求教....

网友:
没试过,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可以的,采用RORATE命令后,选择要旋转的线,点取基点(线的一个端点),输入R,点取刚选的基点,再点取线的另一端,后移动鼠标,切换到正交状态,合适状态点取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3楼的网友,再想请教你,因为测量时圆弧应该怎样旋转,还有旋转时应该选择那一点作基准..因为测量数据是不规则的??谢谢

网友:
你是要将圆弧的两点放在水平线上?
那和上面说的是一样的,以圆弧的两点作为线的两端点就可以了.
若你要测量圆弧长度,则只要用list 命令,就能知道长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一个不规则的投影,是有圆弧和线,就好像我的附件一样.那怎样才可以将圆弧和直线旋转正交后变成规则?不规则的应该以那一点基准旋转?

网友:
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再上传附件,帮我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
告诉你终极答案吧,用AL命令吧,就是对齐了,照提示做,给你定做的。

网友:
用AL命令吧,

楼主:
RE: 9,楼,10楼的

现在才回贴, 8 s( |7 x# r, ~; y3 I

网友:
用AL命令,没有用过,试试看

楼主:
RE: 9,10楼

楼上的,你好,AL命今试过了,不太会用 ..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