锆英砂做铸钢件泥芯可以吗?---求助

楼主(2009-03-08):
请问一下各位专家,我现在生产一种铸钢件,壁厚425mm,清砂非常困难。我以前用的油砂,原砂为石英砂。请问用锆英砂会不会好点。

楼主:
大家怎么不理我啊,我真心请教啊,很急啊。困难解决不了

楼主:
大家帮忙啊,小弟我在等啊,很急啊。各位专家来做一下啊

网友:
可以,就是成本比较高

楼主:
我需要的不多,只是泥芯,而且如果好清理的话会降低成本,孔内砂太难清了

网友(2009-04-19):
完全可以,效果不错

网友:
可以换一种思路,比如将其改为机加工如何

网友:
完全可以啊,但是成本很高啊,估计你用的是湿型砂啊,换树脂砂

网友:
油砂表面刷锆英粉涂料烘干也可以,这样成本要低的多了

网友(2009-05-27):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楼主:
油砂表面刷锆英粉涂料,效果不好我以前就是用的这种,砂子整个烧结在里面,打也打不动,割也割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