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各种的折弯机的长处和短处---讨论

楼主(2009-03-08):
想必这里面的大侠都对国外的折弯机熟悉在不过了,现在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这种折弯机的长处和短处,几大牌子,日本的阿马达,东洋,村田,德国的通快,还有意大利的尼尼,这五个牌子吧。

网友:
谁能介绍一下阿马达吗

网友:
村田哪有折弯机啊,不都是东洋和丸基线的

楼主:
有的,古老的,你可能没见过,BG有6个,都是手动的。。呵呵。。不过冲床到是不少。

网友:
老的我知道有啊,这好像比较了也没意义吧

网友:
我那里的东洋HYB-250屏幕是触摸屏的XP系统。我都想把它占为己有,上网的时候哪个手写笔指指。一台傻瓜机,什么都可以自己计算,不过折弯我不是太了解

楼主:
这台机器我是再了解不过了,你说的是4米长250吨的机器吧,这台东洋的机器一般折R角的时候方便,不用自己去计算BG的位置,只要输入外R和角度R的展开自动给你算出来,有不是90度弧的时候我一般喜欢那一个角度去输入,对照CAD图的展开长弧改角度,但是R角最大可以计算的到外R999,还有就是这机器的速度快,如果购买了箱体专用的中间板的话配上120MM的直刀的话箱体最高可以折270MM,不好的是,因为机器大,有时候折R的时候,如果踩下降的踏板的时候不交心刮倒上升的踏板(两个离的很近)机器会自动的掉下来(好可怕啊)我们公司的掉下来过好几回了,如果有朋友用这机器的一定要小心哦,还有就是尺寸不是那么好,因为机器有4米。上摸和下模具的中心很难对到正确的位置,所以如果是折箱体,有人喜欢将需要折的长度的上摸分几段安装在机器上,这样每一刀我想尺寸都不那么理想,这是这机器的短处。按远程控制的话就别提了,太费劲,如果有朋友对这机器不了解的话我们探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你说的问题的确存在,也难怪我同事不大喜欢它。

网友:
本人用过通快的折弯机v85.v130.v1300.V3120
还用过比利时的LVD170折弯机。
感觉下来还是通快的好用点。

网友:
其实,各种机器都有优势和劣势,个人的使用习惯不同,有时优势也会变成劣势,大家说的都是自动化程度高不高,跟价钱很多关系,不好比较

楼主:
本人用过通快的折弯机v85.v130.v1300.V3120
还用过比利时的LVD170折弯机。
感觉下来还是通快的好用点。
引用 网友B:

通快的机器的模具是用压力固定的,是下模具基本上是单模,折长在1500到1000的长度的板子的时候尺寸比较好,
还有就是如果折不是平行的产品时候,当然是通快的机器最合适,在配上远程控制,工作的效率一下子就会提高许多,尤其是不像东洋有一个板厚检知的功能,所以在折以前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一定的材质和板厚做补正,这样的话就是不了解折弯的人,根据表示的画面也可以进行折弯的工作,
但是2000到3000左右的板子时候因为只有2个BG中间的尺寸不是那么的好,再有就是上模具和下模具长时间的使用会造成磨损,因为上摸是R1的,很容易破损,这样会造成角度不良,段差折弯要购买专用的模具,不想东洋和啊马达的机器只要买一个模具,在里面填铁板就好了,我们公司有一个通快的专用机器人,比较不错,但是就是数度比较慢(通快的机器和东洋比起来明显要数度慢)设定有的时候需要几个小时,不是自动的上下模具,这一点还是啊马达的机器人比较帅,,希望大家做参考。

网友:
amada 还可以,不过就是贵了点

网友:
你好啊,你是上海仓敷菱东的吧,你们好像就是村田的数冲和东洋的折床吧,做个朋友吧,378589945

网友:
虽然我不怎么喜欢日本人
但是日本的产品质量确实哈 是过硬的

网友(2012-06-16):
日本的小松的也不错嘛。。我们就是用小松的,用了将近15年了,从来没有大修过,只是做这一些日常的保养和维护。
现国就黄石的最好了,购了一台也用了五年多了,一个螺丝都没有拆过,真给力。
我们去年上了一台:单机9米长的精密精控折弯机 ,专门做薄板的多,现主要以出口超长料加工为主,欢迎大家都来参观者指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