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第四机床厂ZN3040*12型摇臂钻床,2件齿轮坏了---请教

楼主(2009-03-08):
我公司有台南京第四机床厂ZN3040*12型摇臂钻床!现发现一下2件齿轮坏了!此齿轮内孔是以花键形式配合!

请问那里可以买得!最好在上海!谢谢!

网友:
按原来的参数自己用45#做一对好了,内孔是花键配合的,可以用线切割加工内花键孔,加工完了以后高频淬火,
上海离南京也是比较近的,想买的话亲自去南京买,还是比较快的,如果这种钻床厂家已经不生产了,配件是很难买到的,只能自己做了.
如果自己不知道齿轮的参数,你可以把大齿轮的齿数数一下,齿顶圆量一下,如是单数齿的,卡尺的一脚以花键孔的大径或小径为基准测量,另一脚卡在一个完整齿的齿顶上,量的数据加上花键孔的大径或小径的一半,然后乘以二得到齿顶直径,小齿轮的齿数也要数一下,牙齿虽然是打掉了,但是齿槽还是能看出来的.请将这些参数帖上来,我帮你算齿轮的模数.根据楼主提供的照片,大齿轮是39齿,是单数.

网友:
如果是自己做的话,精度能跟上原装的吗!如果精度上差了一点,对其他与其啮合的齿轮也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啊!

网友:
买不到原配件,难道这台钻床就放在一边不修了吗?修配,不光会修,还得会配.只要中心距算好了,做出来的与原件没有什么差别的.是国产的机床,也不是进口的,就是进口机床是英制齿轮,买不到配件,不也照样改成公制齿轮,如果为了那么一对齿轮还得专门订做滚刀,还不背老板骂死.照着书上生搬硬套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重点是能在现场解决实际问题,说那些空头大道是没有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帮我出主意!谢谢4楼!我也想过要是自己做肯定是行不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