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缸密封件的选用---请教

楼主(2009-03-08):
我厂经常生产普通油缸,批量很大。
现在我与生产部发生摩擦,就是关于密封件的选用问题。
本人偏好选用 UHS UN DHS系列防进口密封圈。
可生产部长经常找我,叫我选YX J 系列国产圈。
我有个疑问,到底是防进口的好,还是YX国产系列的好??
本人认为防进口的比国产的好。。。
请大家指教
说出谁好的理由。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防进口的子良较有保证,国产的方便购买,可质量好坏难保证

网友:
我想生产部可能是在生产线上存在一定的不变才找你!
首先,YX国产系列都是标准化的,在生产线上有了一定的方便性!简单的说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上,生产部对它的把握较大!
其次,就可能是成本的原因!成本对将来产品定价的有很大的影响啊!

以上均为自己的见解!

网友:
UHS UN DHS系列说起来是比YX系列好点,主要要看客户的要求和使用的工矿,不能绝对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情,我每次订购油缸的时候必须告诉他们厂家我要用那个厂家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