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65Mn,60Si2Mn这两种钢材详细热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09-03-08):
有谁知道65Mn,60Si2Mn这两种钢材详细热处理工艺吗?

网友:
同问,希望达人帮助。谢谢

网友:
60Si2Mn,淬火加热温度840--860℃,油冷,及时回火,局部回火,采用硝盐回火,或感应回火,卡爪部不回火,回火温度480℃。热处理前将卡爪槽前端按卡紧状态点焊,处理后磨开即可。

网友:
我更想知道的是不锈钢能否热处理?

网友:
这要看楼主那这两种钢做什么了,这是两种典型的弹簧钢,常常用于制作弹簧类的零件,热处理淬火后(65Mn:830±20℃,60Si2Mn:870±20℃,油淬),采用500度左右的中温回火,其硬度在HRC40~45范围最好。

楼主:
不锈钢是可以热处理的,看你有什么要求!如2Gr13等,还可以用固容处理方式,这只是我实践经验

楼主:
因为我们公司没有热处理部门,所以我很难看到热处理过程,我用65Mn,60Si2Mn这两种钢材加工成的机械抓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加工外形到图纸尺寸后去热处理,然后再分开成八等份,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分开成八等份后固定好去热处理,最后结果根据我实践经验:单个抓的任性没有国外的好,单个抓的左右摆动用手去摆动它很容易,国外的就要费一点力。我的热处理工艺是先整体淬火850-930保温一段时间,再回火3次回火温度200-450请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