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蒸气和水蒸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3-09):
水蒸气和水蒸汽有什么区别?
应该使用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
气为气态,汽还是液态,呈弥散分布

网友: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绝大部分都使用的是“水蒸气”。

网友:
气为气态,汽还是液态,呈弥散分布
引用 网友A:

气:物体三态之一,非固体,液体而能自然布散者曰气,如空气
汽:物理学上凡寻常液态或固态物质,如水,苯,碘等在成为气态而存在时,概谓之汽或称蒸气

水蒸气或水蒸汽,同样的东东,字不一样啦

网友:
气 没有水  即为气态
汽 有水    即为液态

网友:
以前这两个字混用的,不信问老师傅

网友(2009-05-18):
带水旁的一般就是指水的,没带都可以泛指其他的蒸气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