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行走系统中一般使用变量马达还是定.量马达?

楼主(2009-03-09):
不知道在液压行走的系统中一般是使用变量马达还是定量马达?
还有变量马达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用的是变量马达,如A6V系列的,也可以用定量的如A2F系列的,这个要看你行走的工矿来决定。变量马达一般用在起升和行走场合,这么说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主要看你的工矿

网友:
变量马达用的最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这梦游先生厚道,我每个问题他都给与了回答
谢谢啊
不知道能否发个变量泵的样本过来看看
顺便说下
梦游先生您可不要梦游出来上网

网友(2012-01-06):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用的是变量马达,如A6V系列的,也可以用定量的如A2F系列的,这个要看你行走的工矿来决定。变量马 ...

A2F系列是定量泵吗?我查的力士乐行走马达A2FE125好像是变量马达啊。另外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变量马达呢?比如掘进机已经有负载敏感恒功率变量泵了,还需要用变量马达吗?调速时应该是调节比例阀,也不是靠马达的变量机构调速啊。

网友(2013-02-20):
有些深奥不太懂,,,,坐等大师

网友:
定量马达和变量马达,一个是排量恒定,一个是可改变排量,根据不同的工况选择不同配置!

网友:
一般是变量马达

网友:
昨天刚看的资料,说变量马达一般用于行走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