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的“index mark" ,求翻译

楼主(2009-03-09):
图纸上有个 ”INDEX MARK“。求翻译。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因该是索引号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该是索引号的意思

赞同,应该是索引之类的意思,也可说成“索引标记”

网友(2009-04-24):
index mark
指数,指示器;目录,索引,工具编号;商标,品号;索引标志,读数指标;枪管上的瞄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