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刀柄的变径套密封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09):
使用液压刀柄,装上变径套后使用中心出水是不能密封,那位用过变径套,其上有什么关键?

网友:
要用这种式样的变径套

网友:
平面反面有O型圈滴,我们用的是雄克的液压刀柄系列

网友:
我用的就可以密封阿

网友(2010-07-20):
减径套有内冷和四周冷之分的。不开槽的是内冷的,配合内冷的刀具使用.

网友:
看下,长点知识,把楼主贴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