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硬氮化---请教

楼主(2009-03-09):
我们有一零件,图纸要求材料:20CrMnTi,硬氮化处理。请教各位:20CrMnTi是先渗碳再精加工最后硬氮化,还是不渗碳,精加工后硬氮化?

网友:
具体要求是什么?不妨把图纸的要求传上来.

网友:
是可一碳氮共渗的啊

网友:
要看其他的要求啊,光看你 这些的要求,根本不需要渗碳,加工后直接渗氮就可以了!

网友(2013-03-04):
20CrMnTi一般渗碳之后需要淬火+回火,而回火一般都是低温回火。所以渗碳或者碳氮共渗之后不能再进行氮化了。会造成二次回火是材料基体硬度下降很多。不知道直接应氮化效果怎么样,有做过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加工后氮化,氮化几乎就是最后一道工序了

网友(2014-05-27):
20CrMnTi直接氮化后材料变脆,请问是什么原理

网友:
常用合金渗氮结构钢(氮化钢)的性能及用途见表1。
表1    常用渗氮钢(氮化钢)的性能及用途
类别 钢号 渗氮层的主要性能 主要用途
低碳钢 08,08A,10,15,20MQ195,Q235,20Mn,30,35 抗大气与水的腐蚀 螺栓、螺帽、销钉、把手等零件
中碳钢 40,45,50,60 提高耐磨与抗疲劳性能或提高耐大气及水的腐蚀性能 曲轴、阶梯轴、低档齿轮等零件
低碳合金钢 18Cr2Ni4WA,18CrNiWA,20Cr,12CrNi3A,12Cr2Ni4A,20CrMnTi,25Cr2Ni4WA,25Cr2MoVA 耐磨,抗疲劳性能优良,心部韧性高,可在受冲击条件下工作 轻负荷齿轮、齿圈等中、高档精密零件
中碳合金钢 40Cr,50Cr,50CrV,38CrMoAl,35CrMo,38Cr2MoAlA,35CrNiMo,35CrNi3W,40CrNiMo,45CrNiMoV,30CrMnSi,42CrMo,30Cr3WA,38CrNi3MoA,30Cr2Ni2WV 耐磨性、抗疲劳性能优良,心部强韧好,特别是含Al钢,渗氮后硬度很高,耐磨性优良,抗疲劳性较好,但不宜受冲击 机床主轴、镗杆、汽轮机轴、较大载荷的齿轮、坦克及飞机发动机主轴等
模具钢 Cr12,Cr12Mo,Cr12MoV,3Cr2W8,3Cr2W8V,4Cr5MoVSi,4Cr5MoVlSi,4Cr5W2VSi,5Cr4NiMo,5CrMnMo 耐磨,抗热疲劳,热硬性良好,有一定的抗冲击疲劳性能 冷冲模、拉伸模、落料模、有色金属压铸模等模具
工具钢 W18Cr4V,W6Mo5Cr4V2,W18Cr4Vco5,CrWMn,W9Mo3Cr4V,65Nb 耐磨性及热硬性优良 电池模具,高速钢铣刀、钻头等多种刃具
不锈钢
耐热钢
超高强钢 1Cr13,2Cr13,3Cr13,4Cr13,1Cr18Ni9Ti,15Cr11MoV,4Cr9Si2,13Cr12NiWMoVA,4Cr14Ni14W2Mo,4Cr10Si2Mo,17Cr18Ni9 耐磨性,热硬性及高温强度优良,能在500~600℃服役,经渗氮后耐蚀性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在许多介质中仍有较好的耐蚀性 纺纱机走丝槽,在腐蚀介质中工作的泵轴、叶轮、中壳等液压以及在500~600℃环境中工作且要求耐磨的零件
高钛渗氮专用钢 30CrTi2,30CrTi2Ni3Al 耐磨性优良,热硬性及抗疲劳性能好 承受剧烈的磨粒磨损且不承受冲击的零件

网友:
为什么渗碳后再渗氮?不碳氮共渗?

网友(2014-07-15):
楼主提的问题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