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焊接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2009-03-09):
夹具主要作用是保证如图示焊接箱体的内部尺寸及各面之间垂直度
说明:
1、箱体内部尺寸2000*1800,长度5000,板厚12mm,其中由于箱体内尺寸不固定需要可调;
2、考虑整体变形,外部会加加强筋;
3、夹具要尽量简单易操作易生产;
我的问题:
该如何设计这个焊接夹具?
以前对焊接方面没有研究,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焊接箱体

焊接箱体

网友:
做箱体的朋友,也就是楼主.
我也箱体的,我采用过的办法如下,你拿去参考.

一,做类卡尺式的夹具.不同与一般的卡尺,卡尺脚在夹具的两侧.中间做凹槽,活动杆,加个固定螺丝就行.目前,这是最简单的多用类型内外箱体夹具.以前,我做过,但是图纸没有,因为我把思路给过别人,别人现在都在用.图片也无法提供给你.

二,通用型,一般箱体是成批次的,箱体内外尺寸都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值.说实话,我无法想象你的内部尺寸为可调所带来的影响. 如果箱体尺寸固定一下,一般通用型的工字形夹具就可以满足了.如果需要固定住角的90度,只需正确使用工字形的90度就可以.

三,我以前用过一种双箭头形斜向夹具.对箱体的对向角,内部尺寸可调的话,加个活动槽就可以.

做箱体的朋友们,来说说看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六如 网友的思路
能有一些实物照片之类的资料吗?

网友:
学习了!不过你们总焊接箱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太清楚,你所说的工字型夹具的样子,能帮我提供个样子吗?

网友: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 ... m?offerId=121782235
这个形状应该就是你所需要的。

网友:
娃哈哈,楼上的回答是正解,没有想到市场上居然有这类的东西,我以前化时间在这类夹具上面,真意见实际价值都没有. 楼主可以参考自己做一个. 其实买一个更划算,但自己做的才适合自己用哈.

网友:
最好能说说用途。比如要是用于真空,那就得外焊……

网友:
呵呵呵呵,不知道要求严不严

网友(2010-09-14):
回复 网友A:

   想看一下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
想看一下结构样子,最好有图

网友:
引用"箱体焊接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的箱体焊接应该在焊接平台上进行,具体操作是先根据尺寸放线,做靠模,箱体对角线固定模,可调尺寸内撑模杆。之后先将三块料放在靠模内点焊固定,翻面将上面的那一块放在靠模内点焊固定成平行四边形箱体,再将将上面和两边的防变形筋板点焊固定后焊接箱体,最后焊接下面那块防变形筋板,关健尺寸检查控制是靠模尺寸和箱体的对角线尺寸误差。

网友:
有没有固定时候的样式图啊
或者,都是怎么紧固的

网友:
板料点焊固定前必须用带丝杆的可调尺寸内撑模杆靠紧外靠模。

网友:
90°“V”字形会更好用些吧,调整好角度,靠自重,有必要上压爪

网友(2014-07-19):
你好,你的这个工作设计的样图可以发一份给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