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工作压力,超出范围,没法确定---请教

楼主(2009-03-09):
已知顶锻机的负载为300T,也就是3000KN
根据这两个表确定工作压力。超出范围,没法确定啊,怎么办啊???

表2 按载荷选择工作压力
载荷/kN
<5
5~10
10~20
20~30
30~50
>50
工作压力/MPa
<0.8~1
1.5~2
2.5~3
3~4
4~5
≥5
表3 各种机械常用的系统工作压力
机械类型
机床
家业机械
小型工程机械
建筑机械
液压凿岩机
液压机
大中型挖掘机
重型机械
起重运输机械
磨床
组合机床
龙门创床
拉床
工作压力/MPa
0.8~2
3~5
2~8
8~10
10~18
20~32

网友:
这表格是一个经验表格,看了你的数据,我建议你选择到25MPA,完了你算一下缸径,完了对你的压力在做一下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是先确定压力,根据压力算缸径,还是先确定缸径,根据缸径算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先确定压力,根据压力算缸径,还是先确定缸径,根据缸径算压力?
得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都需要综合考虑那些方面?

网友:
压力未调试好

网友B:
我大概算了一下,你压力进口压力25,回油压力1MPA,活塞直径420MM,活塞杆直径280MM,容积效率0。95,机械效率0。9,你的无杆腔推力为304吨,有杆腔推力为160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算了一下,你压力进口压力25,回油压力1MPA,活塞直径420MM,活塞杆直径280MM,容积效率0。95,机械效率0。9,你的无杆腔推力为304吨,有杆腔推力为160吨。

让数据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