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敏感型多路阀---请教

楼主(2009-03-09):
下面是有关负载敏感型多路阀的一分支:
如果我选择的多路阀的P1-P2=20bar时
那我的溢流阀1的压力设置为多少?
压力调节阀的压力应该选择多大的?

楼主:
忘记把系统贴出来

楼主:
这个论坛里的怎么都不懂负载敏感型阀????
还是我问的有问题
都提出来嘛
也让大家学习

网友A:
溢流阀1   19.5
 另一个溢流阀1    4~5
压力调节阀  2
product of danfoss?

网友B:
溢流阀1与压力调节阀组成主溢流阀,主溢流阀压力:  19.5=17.5(负载压力)+2(压力调节阀压力)
另一溢流阀1 为先导压力的溢流阀 ,驱动比例阀的先导压力:  4~5Mpa.
压力调节阀又称定差溢流阀,调节阀压力 2Mpa, 与常规溢流阀不同的是,常规溢流阀以溢流阀设定最高压力溢流,而定差溢流阀以负载压力溢流,  若回转马达负载压力为9Mpa, 则溢流压力为 11=9+2。只有但马达制动或卡死时,主溢流阀开启,以19.5Mpa压力溢流。

这里有篇文章,可供参考。
“负载感应”泵、阀的节能控制-摘自国外液压网站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36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流阀1   19.5
另一个溢流阀1    4~5
压力调节阀  2
product of danfoss?

all our use are danfoss produc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溢流阀1与压力调节阀组成主溢流阀,主溢流阀压力:  19.5=17.5(负载压力)+2(压力调节阀压力)
另一溢流阀1 为先导压力的溢流阀 ,驱动比例阀的先导压力:  4~5Mpa.
压力调节阀又称定差溢流阀,调节阀压力 ...

受教了
能否给你的E-MAIL
以后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找你

网友:
         相互交流, 共同进步

网友:
joey_huang :能否告知你做?  负载敏感用于什么系统?

楼主:
joey_huang :能否告知你做?  负载敏感用于什么系统?
引用 网友A:

登机桥液压系统

网友:
可以发给我个系统图学习一下吗?ajun394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