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牙形螺纹刀装刀要求如何?

楼主(2009-03-09):
全牙形螺纹刀是不是指刀片的刀尖与槽底都吃到螺纹的意思呀?那如果刀具装的稍微斜了点,那工件不是容易动掉呀?

网友A:
什么叫容易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容易动掉?

不好意思,是我表达能力太差了。我意思是车刀若稍微装斜了,后角就容易碰到工件,所以工件不是很容易动掉或者车坏吗?(因为我理解的全牙形螺纹刀在车削最后一刀的时候是整个刀片的三个刀刃全部紧密和工件螺纹牙形重合的,连螺纹刀的齿根底平面都碰到了的。)

网友:
三个刀刃都吃到螺纹???真想看看这种刀??
可以理解成是有三个螺纹刀口同时切屑么?????

网友:
全螺纹切削是指刀片的微观三面切削,螺纹刀具的后边修光刃也是会切到外螺纹外径的,这种刀片能车不同外径的相同螺距的螺纹。
装倾斜了,会使螺纹牙型不正,中径误差。外圆会有车到,因而车小。

网友:
谢谢了,真是发现机械越来越有魅力啦,而且越来越发现自己真的越来越无知啦!!
我们这里还用的是刃磨的螺纹刀………………哎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手磨刀作出机夹刀的效果,那样的磨刀技术才牛呢!我是用机夹刀用惯了,手磨刀的本事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回复楼上:
就效率和稳定性而言,合适的机夹刀要胜过刃磨刀许多!!
叹气叹在那么多前辈研究出来的成果,自己不能分享。

网友:
见识了原以为是螺纹铣刀哦

网友:
全螺纹切削是指刀片的微观三面切削,螺纹刀具的后边修光刃也是会切到外螺纹外径的,这种刀片能车不同外径的相同螺距的螺纹。
装倾斜了,会使螺纹牙型不正,中径误差。外圆会有车到,因而车小。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 就干脆车螺纹前,外径比公称直径大点点,车的时候,外径到了,中径也同时达到要求了!
测量比较方便,但对车工的要求比较高,最后一刀的余量大了,会崩刃的!

网友(2010-09-07):
梳刀,精切齿最后参与切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