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焊接牢固,要往 “锡” 里加一点 盐酸溶液---请教

楼主(2009-03-09):
用 “锡” 焊接两个铜片时 :在温度为 70度 时 ,焊接铜片 ,为了提高焊接的牢固程度 ,可以在焊接
时往 “锡” 里面加一点 “盐酸溶液”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 “盐酸溶液” 中 “盐酸” 和 “水” 的
比例应该是多少?同样 ,在 280度 焊接情况下 ,“盐酸” 和 “水” 的比例应该是多少?

求教诸位高手!谢谢!

网友:
配比5种溶液浓度
你会试出来

网友:
盐酸只有在镀锌板上直接用。铜板用盐酸会腐蚀表面,通常做法是用盐酸加锌充分反应成氯化锌俗称呛水,焊接效果好,不腐蚀表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和版主的极力帮助和支持!
希望本论坛发展的越来越好!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说法有点问题

铜在常温下是不和盐酸发生反应的

楼主:
铜在常温下是不与盐酸发生反应,但是在高温下很可能会发生反应,我指的是高温环境下!
不过也谢谢楼上的解答!
以后还要承蒙各位高手关照呀~

网友(2009-11-23):
没听说过盐酸和铜反应,不管啥温度。只有硝酸,加热可以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