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减少滚齿机对地面的震动产生的噪音?

楼主(2009-03-09):
如题,3180在加工齿轮时,邻居说噪音太大,机器放在水泥地面上的,有没有一些辅助的方法来减少对地面 的震动,产生的噪音?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检查一下机床各部分的配合间隙,正常情况下噪单没有这么大的,主要是机床各传动链之间的配合间隙过大,比如滚齿机在加工齿轮时,刀子吃料声音很大,一里开外就听到嘎嘎声,这样邻居是会说噪音很大的,特别是晚上加工,最让人吃不消.刀子吃料时噪音大,检查刀架牙箱圆锥滚子轴承,刀架伞齿轮附配合间隙,以及伞齿轮上的调心推心球轴承,刀架小托架与锥套的接触斑点,主轴配合间隙等,
如果是新机床的话,你要检查一下,你所加工的齿轮工装了,是不是夹得比较少,从外表看起来是头重脚轻,这样装夹刀子吃起来发振,且发出的声音很大,加工出来的齿面有振纹.影响滚刀的使用寿命的.滚刀的装夹等....
加工的齿轮是钢件的,且又是调质的,起刀速度最快不能超过1.5mm/转,一般情况下用1mm/转左右,进给速度快了也要发出噪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