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力调心滚子轴承-轴向承载力计算

楼主(2009-03-09):
新设计专机,要承受较大的轴向力,而且转速不是很低。
求各位大侠指导推力调心滚子轴承-轴向承载力计算方法,越详细越好。
谢谢!

网友:
推力调心滚子轴承-轴向承载力计算方法
这个是非常头痛的问题,
你可以给出工况,我们可以在机子上帮你模拟一下。
推力调心滚子轴承是承载力最强的轴承,但必须用好。
具体的计算方法,一般只是一个笼统的,大于0.0005Co,即可,实际上,相当相当复杂,我那时弄烧不知多少个,问德国人老外他们都不是很清楚。

网友(2009-04-13):
你有简易图纸吗   可以给你出点参考意见  因为我也使用调心推力滚子轴承  而且用的 型号比较多
不过我们不计算了  全是按经验取值

楼主(2009-05-16):
还是算了,这方面的知识实在是我的弱项,不强求了。
谢谢各位!

网友(2009-11-26):
需要轴承型号及图纸,算出滚子接触点的角度,滚子直径和长度等相关数据,否则无法计算。如果有图纸我提供计算公式。QQ313476843

网友(2010-01-09):
这方面的知识实在是我的弱项,不强求了。'

网友:
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新手 进来学习下

网友:
同求防守打法上大放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