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同轴度如何测量?

楼主(2009-03-09):
[首先 cad图 我不会标注 麻烦大家 参照文字与图 理解下 (以后该加强学习了)
图中零件 主要都是圆 和螺纹
30 代表 M30*1.5 外 螺纹  20代表内孔(内孔20为基准)
主要就是要测量  M30*1.5外螺纹相对 内孔20(基准) 的同轴度 0.025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请大家帮帮忙
加工主要靠 普通车床 一百多件的批量

网友:
恐怕要先解决怎么加工的问题,普通车具体的精度到底是多少

网友:
用个大点的测针试试看,要求比较高哦!0.025,打圆的时候圆度要好,否则难测量!

楼主:
单位条件艰苦 只有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车床
现在能想到的 在机床上测量 具体的 就是一次装夹 车出 内孔 外螺纹底径
车螺纹前 找正 内孔 偏差控制在0.01 以内  其他就看机床等的综合系统误差了  估算系统误差会在0.02以内(不包含找正偏差)  但是 这样加工下来的话 依然不敢保证 同轴度0.025的公差 但是这种方法设计能够认可

我想到的就这么多  关键我想知道  是否 还能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在线的也好 拿下来测量也好 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

网友A:
做一个M30X1.5的涨套夹住螺纹,将螺纹面转换成圆柱面,测量两圆柱面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M30X1.5的涨套夹住螺纹,将螺纹面转换成圆柱面,测量两圆柱面同轴度。

这个办法 也想到过考虑 可是 螺纹的配合是有间隙的  误差会很大  精度无法保证 所以这个在当初考虑时就否定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条件艰苦 只有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车床
现在能想到的 在机床上测量 具体的 就是一次装夹 车出 内孔 外螺纹底径
车螺纹前 找正 内孔 偏差控制在0.01 以内  其他就看机床等的综合系统误差了  估算系统误差会在0 ...

设计认可就好。既然条件有限,也不好说什么了。至少检验方法要在知道有什么检验设备或者其他可以利用的设备的前提下才可能有目标的讨论。
另外说一句题外话,这个设计,应该有问题。楼主应该不是新手了,看看他的设计0.025在普车加工而且还有一百多件干什么用的,判断一下是否是想当然的标注

网友:
一刀下来应该可以达到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