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系统的冲洗量怎么计算?

楼主(2009-03-10):
请教各位大虾,闭式系统中马达加冲洗阀,要求系统温度低于马达10度,我应该怎么计算冲洗量呢?

谢谢!

网友:
很多进口的马达都需要加冲洗来降低马达的温度,一般情况下马达厂家本身就有一个冲洗流量的限制,低了不行,高了也不行。对于没有提供数据的如果你要计算的话按照热交换的公式计算,但是你必须要知道马达的温升量,这个数值你要通过马达的容积效率来计算。但是我建议你咨询厂家,因为有些马达内部斜盘上有一圈小弹簧,你压力高了容易将这些小弹簧压变形,造成马达内泄很严重。